AD19版本的板子焊盘数量怎么查找呢?

楼主(2019-05-13):
输出板子焊盘数量,AD16版本是在“报告/板子信息”, 那AD19是怎么查找呢?

网友:
PCB界面右边有一个propoties的标签卡,你在PCB空白处点击之后,就会显示PCB大小,焊盘数,过控数等信息,没有AD16中的“报告/板子信息”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

网友:
自己創建一個新的菜單指令
PCB:Board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