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么?

楼主(2019-05-1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MERTOR的高版本软件能打开低版本数据么

网友:
    可以,不过打开后就不能在用低版本打开了

网友(2019-09-02):
引用 网友A:
    可以

    操作;上操作

网友B:
    可以的,降回去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降回去比较麻烦

    mentor2005的需要特殊注意一下。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B:
    mentor2005的需要特殊注意一下。

    怎么降回到低版本啊。

网友:
    我试过用pcb可以打开,但是原理图不行。用EE7,9,5可以打开WG2005的PCB,不影响WG2005再次打开使用,但是原理图就不行了,打不开。

网友:
    加油,努力奋斗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不能在用低版本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