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 bump是指芯片的焊球吗?

楼主(2019-05-13):
刚看到C4 bump,哪位大神有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A:
也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Controlled Collapsed Chip Connection

网友:
百度解释,覆晶反扣焊法特称为"Controlled Collapsed Chip Connection"简称C4法

楼主:
工艺不太懂

网友:
主要是FC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样理解

毛老师,Sigrity中Stack Up里的Bump01层应该要填写哪种材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