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警告问题

楼主(2019-05-13):
因项目需求,需要设计一个tx2的地板,使用cadence orcad软件设计好原理图之后,生成网表成功。导出了英伟达公司的tx2的pcb封装,在allegro中导入网表的时候,出现以下警告,请问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么
#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402' used by RefDes C18 for device 'C#1_402_0.1UF_1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603' used by RefDes C37 for device 'C_603_0.1UF_1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ON_DCPWR_JACK' used by RefDes J25 for device 'CON_PWR_JACK_CON_DCPWR_JACK_CON'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6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MEC_HOLE_PTH' used by RefDes MEC3 for device 'MOUNTING_HOLE_MEC_HOLE_PTH_MOUN'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网友A:
封装库要产生一个device文件,*.txt和一个PSM文件,*.psm,这样才能正确导入网表。

网友:
    库里面没有这几个封装,看下是不是封装名不对,或者是没有psm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库要产生一个device文件,*.txt和一个PSM文件,*.psm,这样才能正确导入网表。

用第一方网表的时候可以不用devic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