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cross-section后没反应,没有窗口弹出来

楼主(2019-05-13):
    点击cross-section后没反应,没有窗口弹出来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最小化了,命令栏有没有什么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最小化了,命令栏有没有什么提示。

    是最小化了之后就没有了,重启电脑都不行,点击之后命令栏显示一行空白

网友A:
    把分辨率改一下,恢复对话框后再把分辨率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分辨率改一下,恢复对话框后再把分辨率改回来。

    搞定了

网友(2019-08-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点击cross -section,没有窗口出来,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