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复位芯片喂狗时间达到5分钟的,有哪些芯片呢?

楼主(2019-05-13):
看门狗复位芯片喂狗时间长的,有哪些芯片呢?就是喂狗时间可以达到5分钟左右间隔的那种,有哪些呢?谢谢大神

网友A:
怎么会有这种需求。5分钟程序都不知道跑什么地方了,看门狗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B:
看门狗都是一个RC充放电的,那个电容就是调节时长的,五分钟都是很正常的,几小时都可以~

网友C:
可以通过一个时钟IC来实现,这种IC电路紧凑,功耗低,运行可靠性比较高,可选的IC比较多,以下一时钟IC资料供参考:

网友:
到TI官网上查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有这种需求。5分钟程序都不知道跑什么地方了,看门狗还有什么意义?

就是应用程序里面使用的,每隔一段代码检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都是一个RC充放电的,那个电容就是调节时长的,五分钟都是很正常的,几小时都可以~

啥意思?rc充放电在看门狗电路上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一个时钟IC来实现,这种IC电路紧凑,功耗低,运行可靠性比较高,可选的IC比较多,以下 ...

看了一下,这个不是看门狗复位芯片啊?

网友:
    可以用计数器级联的方式去实现,需要外部时钟,单个器件不容易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rc充放电在看门狗电路上如何实现?

看门狗都有一个引脚是接电容的,芯片里面有电阻,Set Watchdog-Timeout Input. Connect a capacitor between this input and ground to select the basicwatchdog timeout period (tWD). Determine the period as follows: tWD = 2.67 x CSWT, with CSWT in pF and
tWD in μs. The watchdog function can be disabled by connecting this pin to 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都有一个引脚是接电容的,芯片里面有电阻,Set Watchdog-Timeout Input. Connect a capacitor betw ...

你那是什么型号芯片手册里面的文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是什么型号芯片手册里面的文字?

    max63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都有一个引脚是接电容的,芯片里面有电阻,Set Watchdog-Timeout Input. Connect a capacitor betw ...

PF和US对应,1000PF=1nf相当于2670us=2.67ms,1uf=1000nf相当于2670ms-2.67S, 你放个220UF的电容会有啥情况,还有你去TI上看看,RC定时芯片也有~

网友D:
    看门狗芯片很少有时间比较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6301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门狗芯片很少有时间比较长的吧?

是的,特殊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