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瞬态电压抑制器(TVS管)?

楼主(2019-05-13):
        TVS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一种固态二极管,适用于ESD保护。TVS 管是一种特制的稳压管,通过增加PN结的面积来扩展导通电流。一般 选择工作电压大于或等于电路正常工作电压的器件。TVS管是和被保护电路并联的,其工作原理与稳压管一致, 当瞬态电压超过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时,TVS管发生雪崩,为瞬态电流提供通路,使内部电路免遭超额电压的击穿或超额电流的过热烧毁。由于TVS管的PN结面积较大,使得它具有泄放瞬态大电流的优点,具有理想的保护作用。但同时必须注意,结面积大造成结电容增大,因而不适合高频信号电路的保护。改进后的TVS管还具有适应低压电路( <5V)的特点,且封装集成度高,适用于在印制电路板面积紧张的情况下使用。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如有遇到设计选型或者产品静电测试整改问题,可咨询我司EMC工程师,我们拥有标准静电测试实验室和966 3米暗波室
           本文出自:http://www.asim-emc.com

网友:
对有低电压的信号,降额要求是多少呢?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