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如何导出含value的netlist?

楼主(2019-05-13):
Expedition线路图里面如何导出含value的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

VX2.3.
有方法吗?请教。要从Xpedition线路图里面导出含component value的netlist

网友B:
引用 楼主:
    VX2.3.
有方法吗?请教。要从Xpedition线路图里面导出含component value的netlist

    首先bom肯定是有value值的,keyin netlist一般是不含有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bom肯定是有value值的,keyin netlist一般是不含有value

就是想要找到方法,导出带value的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