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SPMHA1-297):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13):
FPM生成封装产生如下: WARNING(SPMHA1-297):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没生成.psm文件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内部数据有问题,用database check修复一下

网友(2019-07-16):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在网上查了一下 ,有这种解决方法:

Version 16.6

    解决方式如下

1.D:\SPB_Data\pcbenv 下要新建allegro.ilinit,在文档里边添加  load("sda.ile" "www.eda365.com")

2.D:\SPB_Data\pcbenv 下要放置sda.cxt和sda.ile

2.开启Allegro,打开FPM软件所产生的*.dra封装

3.在command> 輸入sda

4.并保存。

网友A:
    附件是提到的  sda.cxt和sda.ile。

    731 Bytes, 下载次数: 5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2019-10-14):
    学习了,我也是刚换了16.6

网友:
    学习下,换成16.6 FPM都用不了了

网友:
    Create Symbol of type: FORMAT
        Directory = c:/MYSYM
        Name      = null.osm

        Machine   = DESKTOP-SHCSCBH

    Create symbol started.

 WARNING(SPMHA1-297):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
 WARNING(SPMHA1-297):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

ERROR(SPMHA1-291): Create symbol has been aborted.
    请问这个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解决吗

网友(2020-12-11):
    学习一下,需要附件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提到的  sda.cxt和sda.ile。

    根本不能用,还是一样的,没用

网友:
    :o:o:o:o:o:o:o:o:o:o

网友(2022-01-26):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2022-03-10):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靠,我找到一个方法百试百灵,Setup-Desgin Parameter下面更改Drawing Type为Package然后Apply就可以了

网友(2024-08-29):
    学习下看看管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靠,我找到一个方法百试百灵,Setup-Desgin Parameter下面更改Drawing Type为Package然 ...

    你说的更改参数我16.6是灰色状态,改不了,怎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