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发板在设计中选什么作为负载比较好

楼主(2019-05-14):
电源开发板在设计中选什么作为负载比较好,要测哪些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贴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7583-1-1.html

网友A:
    负载仪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仪就是干这个的

负载仪和稳压电源一样吧

网友:
    负载仪和稳压电源肯定是不一样的,负载仪是模拟多种负载的不同工作模式,本质是载,不是源,而稳压电源也做不了负载,即使是高端的专门测电池的载源一体电源,但也只适用于容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