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输入一个信号经过一个延迟电路5分钟后输出,有什么电路或者芯片实现

楼主(2019-05-14):
比如输入一个信号经过一个延迟电路5分钟后输出,有什么电路或者芯片实现???
谢谢!

楼主:
坐等大神解答

你是要看門狗還是訊號延遲啊??????????????

网友:
延迟什么信号  ?

网友:
带计时功能的io芯片可以

网友:
555计实芯片

网友:
关键看你要干什么用:
低精度延时,可以用555波形发生器,用RC定时(R×C=300),为了减少电路体积(主要是电容),电阻要尽量大;
高精度延时,用单片机、CPLD、或者自己搭个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