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2.4安装问题

楼主(2019-05-14):
mentor安装中报错,mentor大牛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正常,lic的问题

楼主:
    正常安装,后面破解就可以了吗?我用之前版本的破解包,装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A:
    步骤你可以再核对下,之前的应该可以

网友:
    破解包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你可以再核对下,之前的应该可以

    安装破解之后,用库管理器建symbol库,编辑界面不出现,关闭库管理器时又报必须先把编辑界面关掉,-_-||
在原理图编辑界面,新建一个工程,跳出选择产品license,选择后点ok,原理图编辑器就自动退出了...
    版主,知道怎么回事吗?是不是系统和软件的兼容问题啊,我的是win10系统。

网友B:
    不是兼容的问题吧,我们的win10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兼容的问题吧,我们的win10正常呢

破解包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2019-07-31):
    2.4破解包共享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