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線問題

楼主(2019-05-14):
    差分規則設定走線問題差分拉線只能單線

网友:
    是不是拉线时,右键菜单里面勾选了单线模式?

网友:
    曾几何时我也问过这问题

网友:
    走线的时候右键如下图,将单线模式取消即可!顺便提个建议,你的差分对与对之间的间距有点小,建议将间距拉开点,以免产生干扰!

网友:
    右键----Single trace mode;打钩表示单线,去掉打钩表示双线。

网友:
    单线模式,然后无限就可以无线怀疑人生了

网友:
    single trace mode 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