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4558运放混音以及电位器音色调节电路噪音问题(金额:1000元)

楼主(2019-05-14):
帖子名称:4558运放混音以及电位器音色调节电路噪音问题解决

项目名称4558运放混音以及电位器音色调节电路噪音问题

项目背景:一个吉他弹奏的放大已蓝牙音乐混音电路板。前端吉他弹奏经过FET放大后,进入4558运放第一级进行音色电路调整,运放第二级蓝牙音乐进入和吉他弹奏混音放大输出。输出分两路,一路输出给音响,另一路输出给放大器驱动耳机。

性能指标:目前问题是客人反馈噪音大;

项目预算:设计费用1000。只需要帮忙分析噪音原因以及改善方案。可以寄样品给工程师调试。打样以及SMT焊接等自己处理;

项目周期:10天;

设计师要求:有音频电路处理经验;

备注:需提高电路图和PCB layout原文件;

网友:
    噪音问题很多都是由于接地不良导致的。

网友:
    时间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么

看版块说明,联系版主。

网友:
    只对话机噪音比较熟,什么都没有,这种东西10天1000估计能搞的人不愿意,愿意的人不会搞

网友:
    怎以联系接这个项目

网友(点评):
版块说明里有版主的联系方式。

网友:
    模拟信号一般就是防止信号的受干扰,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不是隔干净。其他的还有啥注意的啊?大神可以补充。。

网友:
    要先排查一下噪音的源头(是哪一级运放产生的),分析噪声的类型,再通过实际情况对地和相应的参数处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连接点的选择、以及运放放大参数的设置不好也会产生底噪声,PCB LAYOUT 模数信号走线也会产生噪声。

网友:
    能提供源文件?(PCB和原理图)

网友(2019-07-08):
    1,电源问题
2,芯片问题:芯片质量问题(假货、拆机货),芯片选型问题(4558本身就不是很好的前级放大器),FET放大器是指麦克风前置放大吗?
    3,电路以及参数设计问题
    4,PCB layout问题。

网友:
    Audio ic請選用JRC

网友(2019-08-23):
    这个运放看了下确实不是很好,能用,中低端的货,如果你给板子,有兴趣调下

网友(2019-11-14):
要效果好这运放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