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设置器件高度

楼主(2019-05-14):
    如题。pads如何设置器件高度?

网友:
    PADS里面最好是原理图里面设置高度,同步到PCB器件高度就有了,就算PCB里面手动设置高度,下次同步一样会以跟原理图里面器件高度一样

网友:
    :lol请求大神们回答,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2019-07-11):
    在建立零件封装PART TYPE时加入 Geometry Height输入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