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流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9-05-14):
    提问:电流的回路在高频和低频的状态下!有两种不同的回流路径!

    请问这是为什么?
    1)在低频中的回流路径是这样的!

    2)在高频中的回流路径是这样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图???

    3)在图中一个电流从下往上流。那么磁场的方向也知道了。电场的方向是不是和磁场方向一致呢???
如果此时拿一个平面放在这根走线边上。会不会产生一个从上往下流的电流呢???从而在平面的两端产生
    一个感应电动势呢?

网友A:
    任何信号,无论是高频、低频、各种电源轨、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电流回流都是遵循最小阻抗路径,如果板子上最小阻抗大于板子对空气阻抗,就会“回流”到环境中即形式电磁辐射。

现在来谈谈低频和高频的回流特点:

1.阻碍低频信号回流主要是直流阻抗,那阻抗最小路径就是线路最短的路径,在平面层上就是直线,所以要求电源布线要短而粗

    2.阻碍高频信号回流主要是特征阻抗(频率感应的阻抗),那阻抗最小就是频率信号线正下方,离其最近的参考平面上(越近阻抗越小,正下方最近了),所以要求高频信号线要有完成参考平面(+/-2倍线宽内不要打孔或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信号,无论是高频、低频、各种电源轨、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电流回流都是遵循最小阻抗 ...

嗯~好像听懂了!但是又不懂!直流阻抗是啥?直流也存在阻抗吗?什么是直流阻抗最小的回路啊?

+/-2倍线宽内不要打孔或挖空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讲解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对于高频信号,即是趋肤效应,表面的阻抗最小

网友:
    有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信号,无论是高频、低频、各种电源轨、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电流回流都是遵循最小阻抗 ...

受教了,以前一直以为大面积铺地会对认证有帮助,但是经你这么解释就从原理上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像听懂了!但是又不懂!直流阻抗是啥?直流也存在阻抗吗?什么是直流阻抗最小的回路啊?

+/-2倍 ...

抱歉!我这里直流阻抗是指电阻,由材质/截面积/温湿度决定,区别于频率决定的阻抗,电阻最小路径自然是材质导电最好,路径最短路径,信号回流是信号驱动能力体现,这也电能做功,能实现各种功能的基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像听懂了!但是又不懂!直流阻抗是啥?直流也存在阻抗吗?什么是直流阻抗最小的回路啊?

+/-2倍 ...

典型的表层共面波导线,信号线边界下方的参考面(下图设计Bottom为参考面),两侧2W内要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这里直流阻抗是指电阻,由材质/截面积/温湿度决定,区别于频率决定的阻抗,电阻最小路径自然是材 ...

那直流是电阻最小的路径进行回流。那么如果是低频信号呢?
    为什么回流路径是一条直线?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直流是电阻最小的路径进行回流。那么如果是低频信号呢?
为什么回流路径是一条直线?这是什么原理?

低频信号回流现象应该与直流类似的,好像是小于1MHZ还是多少,如开关电源100KHZ左右也认为直线回流的。

网友:
    解释的非常到位。。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信号回流现象应该与直流类似的,好像是小于1MHZ还是多少,如开关电源100KHZ左右也认为直线回流的。

    那参考平面上的回流是直接流回输出端还是在走线的正下方回流!
    这个频率是怎么算的?什么样的频率是直接流回。什么样的频率是在正下方流回???

楼主(2019-06-28):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表层共面波导线,信号线边界下方的参考面(下图设计Bottom为参考面),两侧2W内要完整

您好!您说的3W规则好像是对于信号串扰起作用的吧?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条信号线经过了一个参考平面。而这个平面并没有电源供电。

    如果这条信号线上有低频和高频的信号流过时,这个相邻的平面上会不会产生电流和感应电动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3W规则好像是对于信号串扰起作用的吧?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条信号线经过了一个参考平面。 ...

    平面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平面无回流,但平面内部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平面无回流,但平面内部有电流

平面五回流时啥意思?能否说的简单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面五回流时啥意思?能否说的简单点~

这里回流是指回流到参考地,可以理解为回流到GND网络,没有接地自然没法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回流是指回流到参考地,可以理解为回流到GND网络,没有接地自然没法回流。

噢~明白了!谢谢!如果单根的信号线能产生回流的电流。那么如果时信号线上串上一个电感呢?
    感应电动势和回流的电流会不会变得很大???

而且单根和串上电感的信号线上的回流方向应该是与源电流方向相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