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射频功率放大器工作原理简介

楼主(2019-05-14):
    录像机射频功率放大器工作原理简介

     录像机射频功率放大器能输出2―3频道信号,覆盖面积约为一平方公里,是开办小型电视发射台的理想装置,适于电化教育。但使用时应上报当地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只有经批准后才能实施。
      电路工作原理
      该装置电路工作原理见图8.31所示。由三极管BG1,BG2,BG3组成参差调谐放大器。BG3的集电极负载是下级的输入匹配网络,可避免自激且信号传输增益最大。BGl、BG2、BG3工作在甲类状态。BG4重点改善高频动态特性,工作在丙类状态,效率高,其基极采用自给负偏压电路,有利于提高三极管温度稳定性。BG4的输出是一个匹配网络,使信号有效地传输到发射天线上。整机采用负电源供电。C7-C10为穿心电容器,作电源进线抗干扰之用。
      元件选用与制作
      BGl、BG2选用fT高,噪声小的超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如3DG30C或9018等。BG3选用2G711等中功率三极管,fT>= 500MH。,IC=50mA,PCM=500mW。BG4选用3DA37或MRF517等三极管,要求fT>=500MHz,PCM>=1w。电路所用线圈全部为空芯线圈。 Ll,L2用直径0.97mm的漆包线在圆铅笔杆上密绕7圈,在对地3圈的地方抽头。L3、L4用直径1.3mm漆包线去漆镀锡后,在彩色笔杆上密绕6圈再拉至150mm。L6,L7用直径1.3mm漆包线去漆镀锡后在彩色笔杆上密绕3圈再拉到7mm,L5用直径0.77mm漆包线在铅笔杆上密绕8圈。所用RFC线圈均用直径0.41mm漆包线在1/2w,1.5k的电阻上密绕16圈。
      本机的印制板采用双面环氧树脂敷铜板,一面焊接元件;另一面和地联接作屏蔽用。焊接时,元件引脚要短,充分利用可变电容器两端焊片的强度和电阻。电容器非接地端作支撑点将元件悬空连接,可变电容器动片接地。所有三极管采用花篮式接法,可防止高频自激。所有元件焊好后,装上隔离板和屏蔽盒,再在屏蔽盒的侧面装上穿芯电容器,焊上高频阻流圈。
      调试时,首先调整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将各级间耦合电容器断开,将电压表分别并在DG1~BG3的发射极电阻上,分别调整R1, R2,R3的阻值,使电压表指示出: BG1: e极为15V,BG2:e极为1.0V,BG3:e极为1.3V即可。再接上耦合电容器和负载,开启电源,如出现自激,微调一下微调电容器即可消除。然后将录像机输出的2或3频道射频信号接至本放大器的输人端,一边微调电容器,一边观察电视机屏幕上的图像。首先断开第三级。将75欧姆天线接在第二级输出端,调整C1,C2使电视机的图像和伴音都好,再接上第三级和第四级,将天线接在输出端。降低电源电压,调C3、C4,使BG4集电极电流最大,调整C5、C6,使BG4集电极电流最小。最后将电视机放至远处,微调一下C1~C6,使图像清晰,伴音宏亮悦耳,彩色最艳。本放大器仅适用于射频输出为2~3频道的录像机,对于射频为其它频道的录、放像机则需首先将视频和音频信号调制在3频道上再送至本放大器中。

网友:
    研究一下录像机射频功率放大器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