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mentedit后元件锁定 解不了锁 移不动 也删不掉 求大神

楼主(2019-05-14):
    Placementedit后元件锁定 解不了锁 移不动 也删不掉 元件 求哪位大神 指点 如图:

网友A:
    模块复用后将产生的group属性去掉,点击解锁图标后右键Unfix All试试!

网友:
    啊伸伸,这个模块先解锁啊。

网友B:
    上锁的时候Find面板选的是什么,解锁的时候也同样的要勾选什么。例如上锁时勾选的是Comps,那么解锁时同样的也只勾选Com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复用后将产生的group属性去掉,点击解锁图标后右键Unfix Al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复用后将产生的group属性去掉,点击解锁图标后右键Unfix All试试!

    嗯嗯 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锁的时候Find面板选的是什么,解锁的时候也同样的要勾选什么。例如上锁时勾选的是Comps,那么解锁时同样 ...

谢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