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如何将任意角度器件坐标导出?

楼主(2019-05-14):
近期对接产线贴片,发现pads通过CAM PLUS导出的坐标缺失非90度正角的器件,网上了解可通过BASIC SRIPTS导出,但实际操作发现器件必须是正中心中点,否则也会出现坐标错误。

请教各位是否有更便捷、精确的方法导出SMT坐标?万分感谢。

网友A:
1.元件封装要规范,像protel强调和喜欢把原点放在1脚的做法很不认同也很反感,如在调整一些有结构位置的器件时,旋转元件就不在结构所在的座标了。
2.设计中尽量避免出现任意角度(当然板形结构限制出现几个无所谓,特殊的板如LED圆形当我没说),这种任意角度的放置是有利我们画板的,但在SMT生产中,分分中被骂娘。
3.不要用CAM PLUS输出座标,如果要用,确保板内没有任意角度的座标。
BASIC SRIPTS脚本的方式输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偏差的,在生产注意事项中标明,让SMT通过调机调正。
4.设计工具都有自己的缺线(包括我不喜欢的AD),怎么能过合理的设计(操作/习惯))方法和经验才能更好的避免出现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元件封装要规范,像protel强调和喜欢把原点放在1脚的做法很不认同也很反感,如在调整一些有结构位置的器 ...

谢谢指点。

主要是产品设计中ID定义导致有非正角的器件,封装有自身的也有客供的,BASIC SRIPTS脚本不是很方便,CAM PLUS又无法输出任意角度坐标,所以想了解下有没更好的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B:
    用Tools下面这个工具可以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ools下面这个工具可以导出来

    谢谢,这个方法需要器件一开始定好中心点,不然导出来还是会有偏差,特别是异性器件。

网友C(2020-04-30):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需要器件一开始定好中心点,不然导出来还是会有偏差,特别是异性器件。

这种坐标不是中心点的已经有坛友做出脚本文件可以导出的

    17.1 - Excel Part List Report_2_ AD_BBS.rar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C:
这种坐标不是中心点的已经有坛友做出脚本文件可以导出的

    感谢分享,这个可以解决大问题

网友:
    2楼正解,支持

网友(2021-06-09):
    xiexie台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