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负载过大电压被拉低的问题

楼主(2019-05-15):
    关于电源负载过大电压被拉低的问题

晚上,从实验室回寝的路上,师弟讲到自耦调压器开路电压是40V,接一个8欧姆的电阻,电流是3A,而不是5A。
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缘何在这里,却不成立了呢?是我多嘴,才明了问题的原因。
    当时我问了一句:“自耦调压器的功率是多少?”
    常理来讲,理想电压源外接任意阻值大小的电阻,输出电流都可以用电源的电压除以电阻进行计算。但是这里的条件是理想电压源,即输出电流能力无限,内电阻为0。
    而在实际情况中,这样的电源并不存在。理想的电压源不存在,有输出电流限制(因为导线粗细、变压器铁芯大小-主要是截面积大小和功率开关器件通流能力等限制),也有内电阻;理想的电流源也不存在。对于实际的电压源,当所接的外电阻过小,即是所谓负载过大时,理应输出电流增大,但因外电阻和内电阻几乎匹配或者在一个数量级上,外电阻分压降低,电阻电流并不等于开路电压与外电阻相除,而是偏小。这就是负载过重,电压被拉低的表层次原因。(深层次原因是铁芯的通流能力限制)
(实际中指存在相对很大的电源。那什么样的功率配额算是相对很大呢?对于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研究,欢迎各位坛友补充交流。)
因此,在40V、8Ω、3A问题上,原因即是所带负载过大,调压器输出电压被拉低,加在8Ω电阻的电压低于40V。他所用的调压器功率为200W,原边输入220V,副边输出为40V。按照原边输入220V,输入额定电流为1A左右。由于自耦调压器的原副边共用绕组,所以输出额定电流最大也为1A,输出功率最大为40W。而外接8Ω电阻,按照40V来计算,已经达到负载200W,远超过调压器的输出功率了,所以调压器输出电压被拉低,不再是40V。后来实验验证,调压器输出电压为23V左右,此时对应的调压器输出功率为72W。虽说此功率大于刚才分析的40W,可以计入在调压器设计的功率超额范围之内。
结论就是,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是成立的,此处的电压是指电阻上的电压;当一个固定功率或者说功率有限的电源所接负载过大(即是电阻过小)时,由于输出电流增大,超过电源的带载能力,不能输出相应的增大的电流,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