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的那些事——电源技术和应用(1)

楼主(2019-05-15):
    电源保护的那些事——电源技术和应用(1)

    在使用电源给被测件(DUT)供电时,万一出现任何异常导致供电的“过压”(OV
    或者过流”(OC, 都很容易造成DUT的损坏!!! 这是广大工程师非常担心和忌讳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DUT非常昂贵或者稀有的场合。

为了避免类似的“过压”
或者
    “过流”
    导致DUT的损坏,几乎绝大多数的电源都具备OVPOCP,但高性能的电源除了提供OVPOCP之外,还具备其它的更先进的保护功能。

限定设置极限(Soft Limit

最为基本的防护就是在操作菜单中,对电压或电流的输入范围进行限制。当进行参数设定时,只允许电压或电流在允许的范围内输入,否则输入无效。当使用者误操作设定了(包括通过面板或控制指令)超出范围的电压或电流值时,电源会忽略该设置值并发出错误报警。通过这种设置范围的限定,可以避免人为的误操作导致电压过高或电流过大的异常情况。

过压保护(OVP

过压保护(OVP)顾名思义就是电源通过设定一个特定的保护电压,当实际电压超出了该OVP电压时,电源迅速关断输出,达到保护DUT的目的。如下图为设置了OVP 15V,虽然设定电源电压从0V逐渐增大至20V,但当电压到15V时电源就出发OVP保护而关闭输出。

过流保护(OCP

过流保护(OCP)与OVP比较类似,主要差别是OCP监测的是电流而OVP监测的是电压。当电源检测到电路中的电流达到或超出OCP设定值,电源将切断其输出,从而保护DUT因过流而损坏。如下图为设置电流为1A,而DUT开机瞬间电流达到3A,电源花费大约500uS时间检测到电流超出并切断输出。一般来说,在保护的响应速度,OCP相比OVP会稍慢一些,而且过流损坏也主要是“热”损伤。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电源的过流保护OCP是允许启用或禁用的,当OCP禁用时,电源将工作在设定的电流值,并处于恒流CC模式,而不是切断输出。

即当OCP禁用时,如果电流达到设定值,电源将保持输出状态和恒流CC模式,输出电流保持在电流设定值,并继续给DUT供电。
    而当OCP启用时,如果电流达到设定值,电源将关闭其输出,避免继续给DUT供电。
    当还有一种情况,如果DUT的输入端
    具有较大的容性(电容),在DUT接入瞬间,由于电源会给DUT的电容快速充电,而此时的充电电流一般都比较大(也称为浪涌电流),导致短时间电源的过流。如果这种情况下,电源立即启动OCP,关闭输出,则该DUT就将无法正常启动。所以,为了克服这种正常开机的短时间“过流”行为,电源允许设置OCP启动延时功能,
    即只有连续监测到电流“过流”,而且持续时间超出设定的时间才启动OCP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