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学习小笔记3

楼主(2019-05-15):
Verilog学习小笔记3

可以通过在%和表示进制的字符中间插入一个0自动调整显示输出数据宽度的方式。
例如$display("d=%0h a=%0h", data, addr);
这样在显示输出数据时,在经过格式转换以后,总是用最少的位数来显示表达式的当前值。
文件可以用系统任务$fopen打开
handle1 = $fopen("file1.out"); //handle1 = 32'h0000_0002
handle2 = $fopen("file2.out"); //handle2 = 32'h0000_0004
handle3 = $fopen("file3.out"); //handle3 = 32'h0000_0008
系统任务$fdisplay,$fmonitor,$fwrite,$fstrobe都用于写文件
desc1 = handle1 | 1; //按位或;desc1 = 32'h0000_0003
$fdisplay(desc1,"Display 1"); //写到文件file1.out和标准输出stdout
desc2 = handle2 | handle1; //desc2 = 32'h0000_0006
$fdisplay(desc2,"Display 2"); //写到文件file1.out和file2.out
$fclose(handle1); //关闭文件
$strobe这个系统任务与$display任务除了一点小差异外,其他非常相似。如果使用$strobe,该语句总是在同时刻的其他赋值语句执行完成之后才执行。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a = b;
 c = d;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strobe("Displaying a = %b,c = %b", a, c);
在上例中,时钟上升沿的值在语句a = b和c = d执行完之后才显示。如果使用$display,$display可能在语句a = b和c = d之前执行,结果显示不同的值。
$time可以返回一个64位的整数来表示当前仿真时刻的值,该时刻是以模块的仿真尺度为基准的。
$realtime和$time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realtime返回的时间数字是一个实型数,该数字也是以时间尺度为基准的。例如:
'timescale 10 ns/1 ns
module test;
reg set;
parameter p = 1.55;
initial begin
 $monitor($realtime,"set = ",set);
 #p set = 0;
 #p set = 1;
end
endmodule
输出结果为:
0 set = x
1.6 set = 0
3.2 set = 1
系统任务$finish,或者$finish(n)的作用是退出仿真器,返回主操作系统,也就是结束仿真过程。任务$finish可以带参数,根据参数的值输出不同的特征信息。如果不带参数,默认$finish的参数值为1。
0 不输出任何信息;
1 输出当前仿真时刻和位置;
2 输出当前仿着时刻、位置和在仿真过程中所用memory及CPU时间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