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的一些学习

楼主(2019-05-15):
关于LED灯的一些学习

最近做一块板卡,有一组LED灯需要驱动,固定亮度发光。板卡5V供电,于是未加思索,按照以往设计方法,设计电路如下:

图1 LED灯驱动电路

        计划板卡做好后,在进行调试时,根据实际的亮度情况,调节限流电阻R1的阻值,最终获得期望的效果。
        在做方案评审时,自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问题,于是粗描淡写,一笔带过。但却被打断,有人问:“这么一组灯,是用恒流源驱动还是恒压源驱动?每个灯的亮度能否保持一致,不出现差异?”我比较茫然,我知道LED灯的亮度取决于前向电流If,用恒流源驱动是最好的。但这样的话,电路结构会复杂些。如果想用恒流源驱动多个灯,如使用LED灯驱动芯片,但这需要较高电压才行,目前是5V供电,无法采用该方案。另外,自己觉得用图1所示恒压源驱动也是一种成熟电路,无可厚非的。于是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大家让我下来再研究确认下。
        之后,我看了LED灯的手册,发现其发光一致性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并非以前一直认为的那么简单。
         首先手册上给出的各种参数,如光强、波长、色度坐标、饱和度、前向电压等,都是在前向电流If为额定值的时候测得的。
        但即使每个LED灯流过的前向电流If是一致且为额定电流,其光强、波长、色度坐标、饱和度、前向电压等参数也是有差异的,这是由制造工艺决定的。一般LED厂家会对这些光电参数的值的范围划分BIN区间,如下图所示分别为某款灯的光强BIN区间和前向电压BIN区间:

图2 某款灯光强、前向电压BIN区间

        可见,光强分为了J2、K1、K2三个BIN区间,前向电压则分为了28、29、30、31四个BIN区间。LED厂家会对生产出来的LED灯按照这些光电参数的划分区域进行筛选,比如某个灯属于光强J2等级、前向电压28等级,就筛选到这个等级区域。一般来说,同一批次内的LED灯会是同一个等级区域,光电参数一致性较好。但不同批次的LED灯,则可能处于不同的等级区域,如果使用,可能会带来发光不一致。当然,可以要求厂家严格筛选,保证每一个批次的LED灯都处于同一等级,但这样的话,LED灯价格就会昂贵一些,带来成本的增加。
        我们希望每个LED灯之间的光电参数的差异越小越好。在存在一定差异的时候,根据应用场景,比如单板上仅有几个LED灯,基本难以碰到不同批次LED灯的情况,我们就希望厂家能够将BIN区域划分的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厂家的筛选就更加严格,每一批次LED灯的光电参数差异就越小。
        对于光强、波长等光参数的差异,我们在设计电路上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寄希望于LED灯制造的水平。而对于前向电压Vf,使用图1所示的电路话,就要求VCC电压越高越好,因为这样的话,前向电压Vf变化对前向电流If的影响就越小。如果VCC电压较低时(当然要高于前向电压Vf最大值),可将恒压源电路改为恒流源电路,从而消除LED灯前向电压Vf差异对前向电流If造成的影响。如下图所示为恒流源的改造方法:

图3 恒流源驱动LED灯电路

        这个电路是很简单的,关键点在于设计电路,比如选择稳压源使得三极管b极的电压恒定不变,从而使得限流电阻R1上的电流不变,最终使得LED灯的前向电流If不变。
        一般情况下,最好按照额定前向电流来设计LED灯电路。如果不按额定前向电流来设计,厂家未进行过筛选,LED灯个体间光电参数的差异会更大。
         最终由于这块板卡加了面罩,会均匀发光的不一致性,所以仍采用图1所示的LED灯驱动电路。但这也告诉我,任何一个看似较小较简单的部件,其实都值得去深入研究学习,只有这些基本知识掌握透彻了,才能够加深对设计的理解,提高设计的质量,这是以后自己需要进一步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