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strip排版

楼主(2019-05-15):
我看书上说基板设计完以后,要做strip排版,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没有搞过,同问

网友:
类似于拼版吧

网友A:
    根据封装加工公司的strip格式来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工厂来

网友:
    应该是排版 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封装加工公司的strip格式来就可以了

这个尺寸是定的吗

    hwh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是定的吗

    是确定的,每个公司的要求都不太一样

网友B:
    这个让封装厂去做就行了。  每家都会有差异的。

网友(2019-08-12):
引用 网友B:
    这个让封装厂去做就行了。  每家都会有差异的。

对,让封装厂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