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巧用“allegro.jrl”文件恢复数据

楼主(2019-05-15):
    allegro 软件异常崩溃或者误操作造成数据丢失怎么办?1、        打开BRD文件,File-->Script…-->Generate…选择“allegro.jrl”生成SCR文件。(注意:我们在重新打开brd的时候会新生成“allegro.jrl”并将此前的文件重命名为“allegro.jrl,1”/“allegro.jrl,2” 等,准确找到误操作时对应的.jrl文件非常关键
2、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生成的.scr文件,找到最后几行命令,根据实际情况情况删除多少。以下是在结束设计时退出选择不保存,删除结尾两行,保存。(如果不知道删多少,那么删除5~10行)
    zoom in 3861.8 5432.2

    zoom in 3861.8 5432.2

    trapsize 7

    trapsize 100

exit

fillin no

    3、File-->Script…-->Browse… 选择刚保存的.scr文件-->Replay.等待执行完成即可。

    -------------------------------------------------------------------------

整理自网络,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热衷于分享技巧的大神。

网友:
    之前试过一次,可惜操作太多,没实现

网友:
    恢复难度大啊

网友:
    试过,没成功

网友(2023-09-22):
    allegro 17.2
scr 裡增加  exit
    fillin no

    當運算到 exit 時 allegro 會直接跳出 , 沒存到 , 把exit 移出 才會正常.

    但一開始 scr 第一行 會多的 fillin yes , 回放scr 時會顯示  E-Command not found: fillin yes
allegro 沒動作
如果直接移除第一行 fillin yes , 執行回放就會正常.

网友A:
    这操作与直接用*.sav恢复文件有何不同?

网友:
    这个操作好复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操作与直接用*.sav恢复文件有何不同?

    有的时候不会产生.sav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