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保存同名文件不提示覆盖。

楼主(2019-05-15):
    各位大佬,我的allegro,BRD,dra文件保存时,相同的文件名都不会提示我是否覆盖。而是直接就保存了。比如我又一个名为 1.BRD的文件,我在另存相同的路径为1.BRD,这个就直接保存了。在User Preferences 里面设置过一个选项。据说是针对真个问题的(具体哪里忘了)。但是没有效果。请各位大佬帮帮忙。我电脑上同时装了16.6与17.2。谢谢。

网友A:
 1.BRD的文件,我在另存相同的路径为1.BRD
這不叫另存   而是保存當然不會提醒

网友B:
    保存相同的路径为1.BRD后文件夹下面会出现1.BRD.1 、1.BRD.2 、1.BRD.3 等文件的。

网友:
    16.6与17.2版本有什么明显区别吗?

网友C:
    你说的是这个选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RD的文件,我在另存相同的路径为1.BRD
這不叫另存   而是保存當然不會提醒

不是保存。我点击另存为,相同的文件,相同的路径,一般都会提示已存在,是否要替换,但是我这个不提示。直接另存就覆盖原文件了。也没有其他的文件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相同的路径为1.BRD后文件夹下面会出现1.BRD.1 、1.BRD.2 、1.BRD.3 等文件的。

    没有出现其他的文件,就是直接就覆盖了,也没有提示:已存在,是否需要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这个选项吧。

    就是这个,但是我不论选不选,软件也重启了,都不会提示。16.6,17.2都不提示。我感觉是我装了17.2才出现的这种情况。还有别的方法能解决吗,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保存。我点击另存为,相同的文件,相同的路径,一般都会提示已存在,是否要替换,但是我这个不提示。 ...

同名同路徑  另存 還是視為保存   改個名稱試看看你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