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合路器和双工器实现的功能差不多,频率也可以差不多,到底两者有什么区....

楼主(2019-05-15):
感觉合路器和双工器实现的功能差不多,频率也可以差不多,有谁知道到底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合路器没有选频功能,而双工器通常都带有选频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合路器没有选频功能,而双工器通常都带有选频功能。

选频合路器的两路信号流向是一致的;
而双工器的两路信号流向是相反的,比如一收一发共用天线的,就是双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合路器没有选频功能,而双工器通常都带有选频功能。

也有些合路器有选频功能,这样,就没有3dB的理论损耗。
从结构上看,两者确实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频合路器的两路信号流向是一致的;
而双工器的两路信号流向是相反的,比如一收一发共用天线的,就是双 ...

我倒是觉得真没什么差,可以说双工器也是合路器的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