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准一般定义 信号线长度大于3m 才需要做相关测试?

楼主(2019-05-15):
为什么标准一般定义 信号线长度大于3m 才需要做相关测试?

网友:
CS 测试是评估设备对无线电电台 长短波通讯产生的干扰电场的耐受能力,干扰波形是连续的,而且有脉宽调制和频率调制。对于长度超过3m的线缆,可以认为能够有效接受这种干扰,所以要求测试;
EFT 是评估设备对电网中大型感性负载,接触器通断产生的火花气隙放电的抗扰能力的测试,电源端口是无论多长都需要测试的,信号线被认为是与电源线一同安装,而采用容性耦合夹测试(模拟信号线被带有EFT干扰的电源线干扰的情况),信号线太短可以认为不会被耦合到,有的产品类标准规定了大于1m就需要测试的。

网友:
    EMC每一个测试项,都要知道为什么要测试这个,即干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CS、浪涌要考虑空间耦合的因素,线缆很短的话,考虑到频率和波长的关系,在我们考察的频率范围内,基本耦合不到干扰,所以一般要求考察3m以上的线缆。

网友:
    CS、EFT通过线缆加扰,线缆较短耦合不到干扰,所以一般要求考察3m以上的线缆

网友:
    走线长度由传输信号的频率决定,根据传输线方程计算。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