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下指标的滤波器能用微带交指型结构实现吗?

楼主(2019-05-15):
请教大神,
小弟设计一L波段滤波器,大致指标如下:
中心频率:1800M
1dB带宽:128M
要求在偏离中心频率100M处衰减达到25dB,请问这个指标能用微带交指型结构实现吗?或者用发夹式?
或者有其它什么好的结构形式?
谢谢!

网友:
完全可行,我做过类似一个交指.2.1G的,带宽100M,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个三阶的如果带外抑制有点困难,可改为五阶,只要方法得当.没有难度的.

网友:
无论是交指还是发夹,理论上都能做到;
但要注意的是:PCB铜皮加工精度,我们通常关注的是微带线的线宽精度对阻抗的影响,但在滤波器里面,还要注意微带线间距对耦合系数的影响。
所以避免出现间隙很小的情况,否则相对误差就很大。
另外交指型相对于发夹型,多出来一个误差:接地过孔位置。
所以还是建议发夹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