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测485通信信号抗扰度测试时信号失真率或误码率?

楼主(2019-05-15):
请教大神,目前要开发一款485半双工通信模块,由于客户要求对信号线进行抗扰度(RS、CS、EFT)测试时判定结果要为A。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怎样去监测测试结果,由于是模块而不是一个系统,所以没有相应的软件去监测,估计只能通过硬件设备去监测。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还请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从485通信的实时性方面入手,比如实时查询,需要软件配合

网友:
      既然是客户的产品,监控方式应该客户提供才对,可以问下客户。

网友:
    组网时辅助设备有统计功能吧

网友:
    采用示波器差分头检测,可以看到波形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