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vco之后的隔离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5-15):
我看到一个锁相环电路中的vco后级有一个三极管,好像做隔离,听说是防止频率牵移,而我没有搜到相关的论文或者介绍的网页,不知这样说是不是准确。
另外,频率牵移的英文应该怎么说?非常感谢!

网友:
隔离器,信号只能向前传输,而不能向后传输。加隔离器的作用是可以抑制反射和频率牵引。 频率牵引---  Frequency Pulling

网友:
VCO 器件正常震荡工作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在器件资料上的所有指标都是在标准负载下进行测试的。
并且当负载不为50欧姆,而是某种容性或感性负载,这个负载可能会参与到VCO的谐振的,这就是所谓频率牵引。

隔离器的作用可查电巢工作号上的一篇文章,它可以保障电路稳定的工作。

网友:
版主,这种频率牵引可以是辐射引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