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习——等精度测频(很不错)

楼主(2019-05-16):
FPGA学习——等精度测频(很不错)

由于最近一直在与队员一起攻克题目,所以没时间写博客,现在把最近做的东西总结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以前一直是用测频率法来测信号的频率,就是在一秒内测被测频率的个数,即为频率,这种方法在高频时还行,低频就误差比较大,无论是用FPGA还是单片机都差不多,所以我们这次用了一种相对更精确的测量方法——等精度测频法,主导思想是利用一个D触发器保证测量时间是被测频率的整数倍,对被测频率和基准频率进行计数,利用计数值求出被测频率,这种方法在高频低频段均适用,由于测量误差只与基准频率和闸门时间有关,与被测频率无关,故称之为等精度测频。
由于FPGA对数据处理有困难,所以我们用FPGA计数,然后把数据传给单片机处理,显示数据。我们这次的测频范围为0.01HZ50MHZ,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测频误差在10-5次方以下。
我做的是FPGA的部分,先附上思路:
等精度测频就是对基准频率和待测频率在一段时间内分别计数,通过一个D触发器确保计数时间是待测频率的整数倍,系统的误差只与门控时间和基准频率有关,与待测频率无关,达到等精度测频的目的。计数器是用两个32位二进制计数器,通过一个38选择器把64位变成8位,传给单片机,经单片机处理后恢复出两个计数值,计算出频率。
RTL
附上程序,欢迎探讨
分频模块——产生基准频率1MHZ方波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ENPIN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CLOCK: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ART OF FENPIN IS
SIGNAL COUNT :INTEGER RANGE 0 TO 10#49#;
BEGIN
PROCESS(CLK)IS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OUNT=10#49#)THEN COUNT<=0;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OUNT)IS
BEGIN
IF(COUNT>=10#24#)THEN
CLOCK<='1';
ELSE CLOCK<='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D触发器模块——保证测量时间是被测频率整数倍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CHUFA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CLR:IN STD_LOGIC;
D:IN STD_LOGIC;
Q: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ART OF DCHUFA IS
SIGNAL Q1: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R,CLK)
BEGIN
IF(CLR='0')THEN Q1<='0';
ELSE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Q1<=D;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Q<=Q1;
END ARCHITECTURE;
计数模块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JISHU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CLR,ENA:IN STD_LOGIC;
OQ: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ART OF JISHU IS
SIGNAL TMP: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CLR,ENA)IS
BEGIN
IF(CLR='0')THEN TMP<="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LSIF(ENA='1')THE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TMP<=TMP+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ENA)
BEGIN
IF ENA'EVENT AND ENA='0' THEN
     OQ<=TMP;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648模块——方便单片机读取数据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JISHU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CLR,ENA:IN STD_LOGIC;
OQ: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ART OF JISHU IS
SIGNAL TMP: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CLR,ENA)IS
BEGIN
IF(CLR='0')THEN TMP<="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LSIF(ENA='1')THE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TMP<=TMP+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ENA)
BEGIN
IF ENA'EVENT AND ENA='0' THEN
     OQ<=TMP;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顶层模块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ENPIN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CLOCK: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ART OF FENPIN IS
SIGNAL COUNT :INTEGER RANGE 0 TO 10#49#;
BEGIN
PROCESS(CLK)IS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OUNT=10#49#)THEN COUNT<=0;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OUNT)IS
BEGIN
IF(COUNT>=10#24#)THEN
CLOCK<='1';
ELSE CLOCK<='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