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建元器件管脚映射时提示关联管教编号不兼容问题

楼主(2019-05-15):
请教下各位,使用mentor新建元件时,在管脚映射时,选择CELL后出现图示提示,无法将管脚正确映射,管脚少的时候还好说,选择“是”,然后手动分配,管脚多了怎么办,第二张图所示,手动匹配容易出错啊

提示窗口

提示窗口

楼主:
另外建立多Symbol时也是,总有一个模块提示未分配
使用版本 VX2.4
以前使用WG时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
    首先呢,一个一个分配确实效率低,工作量大,容易出错。

网友:
    但是,物理管脚和逻辑管脚在这里一一对应目的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通常这里用的最多 的就是FPGA的交换设置,但从手册对应来好多个gate,我认为多个Gate交换效率也并不搞,所以一般都是一个gate下,管脚不需要一一对应,就用批量导入就行。

网友:
    版主好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里用的最多 的就是FPGA的交换设置,但从手册对应来好多个gate,我认为多个Gate交换效率也并不搞,所 ...

版主您好,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现在就是只建一个封装,导入时也会提示不兼容,需要手动去映射,参见第一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基本上每个元件建立映射时都有问题,是哪里设置问题吗?

另外如果不建立映射关系的话,在画原理图时,元件库也会显示为分配引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现在就是只建一个封装,导入时也会提示不兼容,需要手动去映射,参见第一 ...

    你先确认下符号symbol和cell的管脚数量是否一致

楼主:
    一致的,就算只有两个引脚的,如图示
我用了Xpedition书本教程提供的参考库,用里面的symbol和CELL新建元件,一样的报这个,很不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致的,就算只有两个引脚的,如图示
我用了Xpedition书本教程提供的参考库,用里面的symbol和CELL新建元 ...

你是复制的part还是自己重新创建的,我看逻辑管脚和物理管脚那里是有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复制的part还是自己重新创建的,我看逻辑管脚和物理管脚那里是有数据的?

    重建,数据是导入Symbol时就有了,显示的时逻辑管脚,再导入CELL时就会出现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建,数据是导入Symbol时就有了,显示的时逻辑管脚,再导入CELL时就会出现这个

明白,就是完全新建对吧,另外我想问问你创建的lmc库有没有在中文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就是完全新建对吧,另外我想问问你创建的lmc库有没有在中文目录下。

这个不算吧
现在发现另外一个情况,新建时,如果同时把symbol和Cell选好,再点“应用”,然后点取消,好像就可以不提示(点两次应用,或点了应用再点确定都会出现提示)。
多symbol时没办法,添加symbol必须要点“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算吧
    现在发现另外一个情况,新建时,如果同时把symbol和Cell选好,再点“应用”,然后点取消 ...

这或许是这个版本的bug,建议你用英文版本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或许是这个版本的bug,建议你用英文版本再试试

感谢您耐心查阅解答,就这样也能用,就是麻烦些,空了换其他版本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耐心查阅解答,就这样也能用,就是麻烦些,空了换其他版本再试试!

问题可以继续跟进

网友:
    装补丁就行了

网友B:
    新建时,如果同时把symbol和Cell选好,再点“应用”,然后点取消,好像就可以不提示(点两次应用,或点了应用再点确定都会出现提示)。

    如何切换英文版?英文版有这个bug不?有没有升级包,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2019-07-01):
引用 网友B:
新建时,如果同时把symbol和Cell选好,再点“应用”,然后点取消,好像就可以不提示(点两次应用,或点了应 ...

论坛里面有通过改环境变量的方法切换英文版,具体操作我也记不清楚,我就是用英文版试的,补丁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