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罩开孔,开窗问题?

楼主(2019-05-16):
1, 为什么有的屏蔽罩上开孔?这样不影响屏蔽效果吗,什么样的产品屏蔽罩开孔?开孔的大小有要求吗?

2, 有的屏蔽罩的开窗如图1断断续续的,有的屏蔽罩的开窗如图2连续的?是不是设计时有要求的。

网友A:
1.屏蔽罩上开洞主要是散热,顺带减轻重量。如通常的手机板和通讯模块上的屏蔽罩就会这么做;

2.屏蔽罩开窗最好的效果就是360°都开窗,让屏蔽罩有良好的接地效果,一般除了有同层线需要从屏蔽罩穿过去(如天线走线)才会对漏铜进行开口,而屏蔽罩的钢网通常才做成你截图那样子的,一节一节的,焊上去后方便取下来。整个屏蔽罩都开钢网一般工厂也会给你开成一节一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屏蔽罩上开洞主要是散热,顺带减轻重量。如通常的手机板和通讯模块上的屏蔽罩就会这么做;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屏蔽罩上开洞主要是散热,顺带减轻重量。如通常的手机板和通讯模块上的屏蔽罩就会这么做;
...

所以有的板子正面有器件屏蔽罩的开窗用一节一节的开窗,这样方便拆下来。然后反面没有器件的,屏蔽罩用全360度开窗,是吧。

网友:
    很好的提问,完美的解释,感谢分享!

网友:
    另外,屏蔽罩的厚度和材料,组合方式都有讲究 的。

网友B:
    厚度 从成本上考虑 用0.15-0.2MM;
    材料一般是洋白铜;
    组合方式 有直接像楼主这种一整个的,也有分开来的,也即下支架+上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度 从成本上考虑 用0.15-0.2MM;
    材料一般是洋白铜;
    组合方式 有直接像楼主这种一整个的,也有分开来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有的板子正面有器件屏蔽罩的开窗用一节一节的开窗,这样方便拆下来。然后反面没有器件的,屏蔽罩用全 ...

    不是,漏铜尽量整个屏蔽罩都漏铜,钢网就开成一节一节的,有些人可能前期样板还会使用屏蔽罩夹子,将夹子贴在屏蔽罩的焊道上,用来固定屏蔽罩的,这样测试的时候屏蔽罩夹子就可以很容易的随时取下来或装上去,都不需要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漏铜尽量整个屏蔽罩都漏铜,钢网就开成一节一节的,有些人可能前期样板还会使用屏蔽罩夹子,将夹子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漏铜尽量整个屏蔽罩都漏铜,钢网就开成一节一节的,有些人可能前期样板还会使用屏蔽罩夹子,将夹子 ...

    就是表面层铺铜时是整体铺铜,只是开钢网时开成一节一节的。方便使用。

网友:
    靠谱的说明

网友:
图一分段开窗最好,这样上锡不会过多,容易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漏铜尽量整个屏蔽罩都漏铜,钢网就开成一节一节的,有些人可能前期样板还会使用屏蔽罩夹子,将夹子 ...

    原来如此

网友:
    材质来说洋白铜和不锈钢都有,如果对防锈处理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考虑马口铁材质,价格有优势。

网友C:
我看了一下, 上面的回覆都沒有回答到樓主的核心問題.
金屬屏蔽罩不是應該要完全密封才對? 為何可以開窗?
會開窗的原因是有學術依據的 , 只要洞孔直徑範圍不大於 10分之一個波長, 則電磁輻射就應然會被攔住不會洩漏出來.
若抓嚴一點 , 也可以設計為20分之一個波長.
這就像漁網捕魚一般 ,  網目大小會決定你要補捉的魚形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 上面的回覆都沒有回答到樓主的核心問題.
金屬屏蔽罩不是應該要完全密封才對? 為何可以開窗?
 ...

谢谢。我明白你的意思只要孔的直径不大于10/1波长,电磁波就无法从孔中泄露。例如:2G的信号波长大约为33cm,只要孔径比3.3cm小,当然孔径是越小越好。2g的电磁波就无法从这个孔中穿出来。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白你的意思只要孔的直径不大于10/1波长,电磁波就无法从孔中泄露。例如:2G的信号波长大约为33 ...

就是這個意思.
    至於材料問題當然作為變壓器導磁用途的矽鋼片是第一選擇,可是成本較高.
因此就用一些較便宜的金屬也就將就一下了.

网友(2019-09-16):
引用 网友C:
    就是這個意思.
至於材料問題當然作為變壓器導磁用途的矽鋼片是第一選擇,可是成本較高.
因此就用一些較 ...

    厉害、专业!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1-02-24):
    屏蔽罩开孔,开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