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怎样删掉灌铜?

楼主(2019-05-16):
    如题,现在我在修改一个PCB文件,PCB已经全部灌铜,虽然我在调整元件位置、走线时,也能够满足rule要求自动避开灌铜,但我想要把灌铜删掉,全部修改完后,重新再铺灌铜设置,不知道要怎样操作?
因为我现在在任何mode下都选不中灌铜外框。
    (我想要的目的就类似在pads里面,灌铜后整板都会有铜皮,在输入SPO后,灌铜自动取消,就是想要自动取消的这个目的)

网友:
    你是什么版本,一般灌铜一词可能就是来源于软件翻译吧,我理解一般就是动态填充。

网友A:
    2005版本后,一般都是实时动态填充,你不需要的时候只需要不显示填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5版本后,一般都是实时动态填充,你不需要的时候只需要不显示填充即可。

    感谢版主。
之前打开的那个文件出问题了,修改不了动态填充;
    今天重新打开另外一个文件,自己摸索着找到怎样增加动态填充、增加net、修改等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
    之前打开的那个文件出问题了,修改不了动态填充;
    今天重新打开另外一个文件,自己摸索着找 ...

网友:
    版主热心人

网友:
    Mentor是自动灌铜,你可以把铜数据隐藏不用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