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层丝印对内层10G信号有影响吗

楼主(2019-05-16):
表层丝印对内层10G信号有影响吗?公司不让丝印放在高速信号上面有道理吗?

网友:
感觉内层的话,有电源层隔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表层高速线是有影响的,个人理解。

网友:
    高速信号也许会有影响吧

网友:
只对表层的高速线有影响,因为白油也是有一定的厚度的,会影响阻抗,速度不高这个丝印的因素一般影响不大而忽略,对于速率很高的信号影响可能就比明显了,这时候就得考虑这个因素了

网友:
    对内层无影响

网友:
    速度高了后会影响介电常数,也就影响了正切损耗角

网友:
    肯定有影响啊    白油覆盖的区域会影响介质常数   进而影响阻抗的连续性

网友:
影响甚微,我们在走线上盖胶水的,一样可以过测试

网友:
    影响非常小

网友:
    影响微乎其微。一个绝缘材料能影响到内层高速信号只能是放射材料了。

网友:
    有电源或者GND隔开的应该没有印象。反之肯定有些。

网友:
    丝印对top层10g信号会有影响。对内层10g信号无影响,内层信号最少也是第三层了,top-gnd-sig03。是以内层地平面为参考。

网友:
    多少會有影響 但影響更大的問題是板材本身的材質與誤差 影響更大

网友A:
你看看内层阻抗的计算公式。内层阻抗计算有没有用到表层物质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内层阻抗的计算公式。内层阻抗计算有没有用到表层物质参数?

你的名字跟我一样,看到你还以为是我自己呢

网友:
    这个只有建议的人自己清楚,也遇到过这样子的要求

网友:
    没有,内层信号阻抗参考平面是内部的参考层,所以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