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怎么设置或者增加跳线

楼主(2019-05-16):
    AD18怎么设置或者增加跳线?我不想用库文件,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在PCB放置焊盘打开其属性,设置JUMPER ID相同即形成对跳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放置焊盘打开其属性,设置JUMPER ID相同即形成对跳线了!!

    试过了,电气上通过,生产还是没有做到位,至少应该有跳线样式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电气上通过,生产还是没有做到位,至少应该有跳线样式出现

那就只能在器件封装上做了,管脚Jumper ID设置非零并号码一致,在原理图设计时管脚网络也要一致哦,更新到PCB上就会出现跳线样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