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ISE14.7编译时出现错误HDLCompiler:1401,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9-05-16):
有谁知道ISE14.7编译时出现错误HDLCompiler:1401,怎么解决呢

网友:
估计是一个信号有多个驱动的原因。

网友(2020-04-03):
    八成是一个信号被多个语句赋值,冲突了。
你仔细用搜索找一下吧,看看那个信号有没有这种情况。
搜索的快捷键是ctr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