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调制方式对应的EVM值?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循?

楼主(2019-05-16):
    不同调制方式对应的EVM值?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循?

网友:
    调制方式越复杂,对EVM要求就越高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EVM 矢量幅度误差,可以用下图来解释

    再来两张不同复杂度的调制

    QPSK 四个点之间离得远,而16QAM点之间离得近。同样大小的EVM,对QPSK来说没什么影响,对16QAM却可能造成信息解读错误。

    所以说,调制越复杂,对EVM要求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EVM 矢量幅度误差,可以用下图来解释

    多谢分享

网友:
    除了WIFI,通常不关注EVM,因为一般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