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非常感谢 !

楼主(2019-05-16):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非常感谢 !
This design contains a global buffer instance,
   <pll_inst/clkout3_buf>, driving the net, <po_sdram_clk_OBUF>, that is driving

网友:
不太清楚 帮你顶顶

网友:
FPGA BUFG的输出连到了非时钟管脚了,可以考虑加一个ODDR2模块或者在约束文件中加入PIN "pll_inst/clkout3_buf.O"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