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5-16):
有个问题不会,就是假如我现在有20个数,如果输入是3,就随机的从20个数中取3个,并且记录取的是哪3个,如果输入是5,就随机从20个中取5个。这个在FPGA中要怎么实现啊?感谢大神!

网友:
我在这里等答案

网友:
1. 要做一个随机数发生器,比如伪随机序列
2. 根据输入和触发条件产生n个随机数
3. 把随机数映射到0~19整数空间作为序号,按照序号从20个数中选出
4. 如果要求选出的数互不相同,可以用随机序号交换前n个序号的办法对0~19重新排序,然后从前n个序号中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