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雷码(Gray Code)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9-05-16):
关于格雷码(Gray Code)你知道多少?

格雷码(英文:Gray Code, Grey Code,又称作葛莱码,二进制循环码)
1880年由法国工程师Jean-Maurice-Emlle Baudot发明的一种编码,是一种绝对编码方式。
典型格雷码是一种具有反射特性和循环特性的单步自补码,它的循环、单步特性消除了随机取数时出现重大误差的可能,它的反射、自补特性使得求反非常方便。
格雷码属于可靠性编码,是一种错误最小化的编码方式,因为,虽然自然二进制码可以直接由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但在某些情况,例如从十进制的3转换为4时二进制码的每一位都要变,能使数字电路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脉冲。而格雷码则没有这一缺点,它在相邻位间转换时,只有一位产生变化。它大大地减少了由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时逻辑的混淆。由于这种编码相邻的两个码组之间只有一位不同,因而在用于风向的转角位移量-数字量的转换中,当风向的转角位移量发生微小变化(而可能引起数字量发生变化时,格雷码仅改变一位,这样与其它编码同时改变两位或多位的情况相比更为可靠,即可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格雷码不是权重码,每一位码没有确定的大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大小和算术运算,要经过一次码变换,变成自然二进制码,再由上位机读取。
一般的,普通二进制码与格雷码可以按以下方法互相转换:

  二进制码->格雷码(编码):从最右边一位起,依次将每一位与左边一位异或(XOR),作为对应格雷码该位的值,最左边一位不变(相当于左边是0);
  格雷码-〉二进制码(解码):从左边第二位起,将每位与左边一位解码后的值异或,作为该位解码后的值(最左边一位依然不变)
//***********************************************************************//
//***************************如下实例:*******************************//
====================================
要将它变为自然二进制:
0 与第四位 1 进行异或结果为 1
上面结果1与第三位0异或结果为 1
上面结果1与第二位1异或结果为 0
上面结果0与第一位0异或结果为 0
因此最终结果为:1100,这就是二进制码即十进制12;
verilog Codegray to binary)
法一:
always @ (graycode)
     begin
          for(i=0;i<=n-1;i=i+1)
          binarycode=^(graycode>>i);//比较浪费空间
     end
法二:
always @ (graycode)
     begin
          binarycode[n-1]=graycode[n-1];
          for(i=1;i<=n-1;i=i+1)
          binarycode[i-1]=graycode[i-1] ^ binarycode;//比较节省空间
     end
====================================
要将它变为格蕾码:
第一位0与其左位异或结果为0
第二位0与其左位异或结果为1
第三位1与其左位异或结果为0
第四位1保留结果为1
因此最终结果为:1010,也就是原始的格蕾码。
verilog Codebianry to gray)
binarycode=graycode^(graycod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