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增益下降的困惑请教大神

楼主(2019-05-16):
最近在做一个模块,900MHz,没盖盖板时链路有70dB增益,但盖上盖板后增益就小了10dB.这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腔体反射引起的? 贴个吸波材料看看

网友:
    楼上已经指出了一个可能性,可以先试试贴吸收材料。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射频通路和盖板直接的电容耦合引起的性能下降。假定你的盖板有良好的接地,观察一下有没有某个元件离盖板距离比较近。

网友:
    楼上的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
    嗯,多做实验,多思考,总能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盖了盖子以后,没法散热导致的啊~

网友(2019-09-04):
    Sorry  本来要回你的文
    不小心按到编辑

    盖板接地不好

    放大器的输出讯号    多多少少会辐射出去
    没盖盖板时      这些辐射讯号就直接辐射到空气中

    盖上盖板后   这些辐射讯号  会在里头不断反射    有可能会窜入放大器的输入端
    因为这些讯号是放大后的讯号     比输入大得多    灌入放大器    有可能使其饱和
    进而Gain下降

    当然   如果你的盖板接地接得好   原则上这些辐射讯号不会在里头反射
    因为盖板的阻抗低   趋近于零
    辐射讯号一碰到   马上就流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