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以太网接口ESD整改方案,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16):
最近在做电磁兼容试验,在以太网口进行静电放电,发现直接放电要不了几下,通信就会中断,开始怀疑接地不好,于是就在DB9的焊盘和面板的螺丝之间加了一个地线  ,结果还是一样,只要打到连接器上通信就会中断,别的面板螺丝还好,

     上面这个图示接口周围的电路,黄色模块为电源模块,这个网络插口同时也为别的设备提供电源,芯片为W5300,网络变压器HR601680

网络变压器匹配电路
于是想着或者是隔离地的原因(不记得在那看了 说是隔离的效果好),于是又将网络变压器焊上了一个0.1uf的电容和一个1M的电阻,并在电阻的两端并了一个压敏电阻,结果还是不理想;面板类似下面这个

试验中用的网线也是屏蔽的,连接器两端屏蔽360度接触良好,手头没有相机拍不了照片,就只能上这些图,希望各位前辈和同仁能给予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建议在DB9和面板之间加导电橡胶,让静电直接从面板泄放,如果通过DB9螺柱到PCB,也就不好说了;
你这个DB9和面板搭接很差。

网友:
    个人建议,DB9的定位头两个大孔全部大面积接地良好,做十字焊盘,至少宽度在50mil以上,附近多打一点大的地过孔卸放地回路,两对差分线建议每对挨近但离另一对之间以地(加过孔隔开),R38,R39,C109移到芯片U9右上角与引脚平行走,串入差分线中间,差分线两旁的地多打密集一点地的过孔;再就是面板上一定要加EMC防护弹片条或者是良好导电性能的导电布类卸放地电流,做好这些以后相信楼主的电磁兼容试验很好过!

网友:
    加ESD吧,PHY芯片太弱了扛不住。

网友:
    如有需要,我公司可以帮忙整改

网友:
    天涯海角可以派FAE上门,免费

网友:
    明显在数据线上没有静电保护,PHY芯片顶不住

网友:
    保护器件应放置在连接器或端口处,以便在ESD进入电路板之前有效抑制ESD事件的发生。

网友:
    你这个需要在信号线上加ESD器件,ESD器件的选择需要看你信号怎样了

网友:
    PHY侧加ESD防护,靠近变压器放,可以试试

网友(2019-07-07):
    威望不足,下载不了那个PDF 难受

网友:
    下载下来了,居然是浪拓的。这个公司在很多论坛上都有看到他们的资料

网友(2020-12-30):
    请问一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仅供参考,欢迎索样。

DLLC03CI_Rev. 1_Sep, 201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