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gilent E-Calibration 充电问题?

楼主(2019-05-16):
每次对ENA网络分析仪进行校准时, 总是需要大概20分钟时间要对E-Calibration进行充电,而且每次充电完后只能校准2台仪器, 后面电池就不足了, 需要再次充电, 现我有20台这样的设备,全部校完差不多要下班了,哪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者说外设能缩短充电的时间,在不增加E-Calibration   的情况下. 非常感谢,急!!!

网友:
    你的操作方式应该是错误的。
使用电子校准件时,USB插头不能拔除,而且必须是校准件上的绿灯亮了以后才可以开始校准。第一次上电以后指示灯由红变绿的时间倒是因气候、仪器的不同有所差异,从几分钟到半小时都正常。
    好运。

网友:
    没有过电子校准哦,直接手动校准速度也不慢的,简单方便

网友:
    绿灯亮了就不要拔了,然后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