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什么叫馈电点啊?

楼主(2019-05-16):
请教大神什么叫馈电点啊?

网友:
通常来说~ 信号输入点

网友:
    指信号流入、流出的位置, 也可以说是馈线和单元的连接点。一般指天线馈电点。

网友:
    通俗讲,指信号流入、流出的位置

网友:
    确实是指信号流入流出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很~~~初学者,不懂就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