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中管脚上拉电阻(弱上拉)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9-05-17):
Quartus II 中管脚上拉电阻(弱上拉)的设置方法

在使用 Altera FPGA 时候,根据系统设计需要在管脚的内部加上上拉电阻。Quartus II 软件中在 Assignment Pin Planner中可以设置。具体过程如下:
1.  在菜单 Assignments 中选择 Pin Planner

2.  在弹出的Pin Planner界面的All Pins区域里点击鼠标右键,找到 Customize Columns。

3. 在弹出的Customize Columns对话框的左列表框选择Weak Pull-Up Resistor,再点击,把Weak Pull-Up Resistor添加到右列表框,这样在Pin Planner的All Pins区域里就有一列Weak Pull-Up Resistor的设置项。

4. 再把需要上拉电阻的Pin在其对应的Weak Pull-Up Resistor列的位置双极鼠标左键,就会弹出一个Off/On的选项,选上On就可以了。

5.  重新综合布局布线生成新的下载文件即可生效。此上拉电阻式弱上拉,Altera 没有下拉电阻选项。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