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 ANY-OUT 可编程输出电压器件的分辨率

楼主(2019-05-17):
如何提高 ANY-OUT 可编程输出电压器件的分辨率

可利用可调节 LDO 创建任意输出电压。不过,对于 TPS7A8300、TPS7A7100、TPS7A7200 以及 TPS7A7300 等 ANY-OUT 可编程输出电压器件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其范围和分辨率都是有限的。对于这四款器件,您可使用它们的通用反馈架构提高分辨率。
下图是通用反馈架构:
图 1:ANY-OUT 架构
我以 TPS7A83 的值为例。注意,参考电压基本上由放大器周围的增益放大。反馈电阻器在这里设置为 2.R,增益电阻器可以选择。此外,增益电阻器还可进行二进制加权。如果将阻值为 R 的增益电阻器连接至接地,那参考电压的增益就将为 1+(2.R)/R=3,输出将调节为 0.8V ×3= 2.4V。
由于增益电阻器可进行二进制加权,因此每个连接至接地的增益电阻器都会有的贡献。当有多个电阻连接至接地时,可通过叠加来确定输出电压。
最小分辨率由最大增益电阻器提供。在 TPS7A83 应用中,最小分辨率为
请注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新信息,因为所有这些信息都直接来自产品说明书。查看 TPS7A83 说明书中的表
2,您可看到连接至接地的电阻器不同组合对应的输出电压。
我们来进行进一步探讨,看看如何针对该问题进行扩展。
开始提到的四款器件还有一个特征,即能将传感及反馈引脚引出。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使用传感引脚提高输出电压分辨率。
提高输出电压分辨率有两种设置方法,首先是使用片上组件帮助尽可能实现最精细的分辨率,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添加一个外部电阻器来提高分辨率。

2 是第一种电路配置。将 2.R 反馈电阻器与最小增益电阻器并联,将创建一款阻值为  的新反馈电阻器。该电阻器值与最大增益电阻器 32.R 相结合,将为 TPS7A83xx 提供 20.83mV 的分辨率。
图 2:第 1 种分辨率提高的电路
该配置的输出电压范围从最初的 [0.8V +3.95V] 缩小为 [0.8V +1.445V]。注意,内部电阻器网络设置的 TPS7A8300 的 ±1% 误差精度可转换为 ±8mV 的最小电压误差精度。这仍然至少比 ANY-OUT 可编程电压分辨率好 2 倍。
该配置还有另外一种变量,即将 2.R 反馈电阻与 2.R 增益电阻并联实现的 25mV 最小分辨率是可编程电压。不过,这样做的不便之处在于 ANY-OUT 的可编程范围被分成了两部分。对于 25mV 的分辨率而言,该范围是 [0.8 1.175V] 和 [1.6V 1.975V]。
第二种电路配置可充分发挥提供反馈引脚的优势,能够帮助您连接其它增益设置电阻。添加一个 64.R 电阻器后,分辨率将提高至 25mV。一款 128.R 电阻器可将分辨率提高至 12.5mV,由于 TPS7A8300 的器件精确度问题,我认为该值也是可编程极限。
现在,查看电阻器值以及内外部电阻器间的热梯度匹配情况,便可同时获得最初电压范围与更高分辨率。
图 3:第 2 种分辨率提高的电路
有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您即可提高可编程分辨率,也可最大限度减少所需外部组件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