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器件放不下了,怎么办???求救

楼主(2019-05-16):
画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器件放不下了,怎么办???求救

网友:
    把图纸改大啊!

网友A:
    請問樓主,圖紙改大後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圖紙改大後行嗎?

譬如A4改为A3了还不行?

网友:
    改大就可以了

网友(2020-07-29):
    你不会换成小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