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串联工作原理

楼主(2019-05-16):
Q3和Q6是同时导通同时截止,还是一个导通一个截止。求指点。

网友A:
其功能是同时导通和同时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功能是同时导通和同时截止。

是不是Q3起的是隔离的作用。

网友:
    分流作用 避免發熱 電流過載 缺點 有機會次燒兩顆 當其中一枚故障時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固态继电器接法。两个MOSFET串接是为了让它们的寄生二极管形成反向串联,使得在MOS管处于截止状态时、两个寄生二极管的单向导通路径被互相堵死, 而不会形成对沟道的旁路。